请教怎么在pads logic中将多个元件一起换pcb封装?

楼主(2021-12-15):
请教怎么在pads logic中将多个元件一起换pcb封装?

网友:
如果是一样的元件可以双击该元件,选择change type,查找你要更换的封装,选择all parts this type,然后点击ok就可以了,不是一样的元件你就一个个换吧!

网友:
记住 change type 和 all parts this ty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