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容和钽电容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12-15):
    电解电容和钽电容有什么区别?

网友:
    钽电容

    全称是钽电解电容,也属于电解电容的一种,由于使用金属钽做介质,不需要像普通电解电容那样使用电解液,另外,钽电容不需像普通电解电容那样使用镀了铝膜的电容纸烧制,所以本身几乎没有电感,但同时也限制了它的容量。此外,钽电容内部没有电解液,很适合在高温下工作。 钽电容的特点是寿命长、耐高温、准确度高、滤高频改波性能极好,不过容量较小、价格也比铝电容贵,而且耐电压及电流能力相对较弱。它被应用于大容量滤波的地方,像CPU插槽附近就可以看到钽电容的身影,多同陶瓷电容,电解电容配合使用或是应用于电压、电流不大的地方。

电解电容

是最常见的电容,它的容量比较大,而且有极性,一般应用在低频滤波和信号耦合、输入输出。电解电容不适宜用在温度变化较大的地方。

电解电容可分为无极性和有极性两类,无极性电容下述两类封装最为常见,即0805、0603;而有极性电容也就是我们平时所称的电解电容,一般我们平时用的最多的为铝电解电容,由于其电解质为铝,所以其温度稳定性以及精度都不是很高,而贴片元件由于其紧贴电路版,所以要求温度稳定性要高,所以贴片电容以钽电容为多,根据其耐压不同,贴片电容又可分为A、B、C、D四个系列,具体分类如下:

类型 封装形式 耐压
    A 3216 10V
B 3528 16V
    C 6032 25V
D 7343 35V

无极性电容的封装模型为RAD系列,例如“RAD-0.1”“RAD-0.2”“RAD-0.3”“RAD-0.4”等,其后缀的数字表示封装模型中两个焊盘间的距离,单位为“英寸”。电解电容的封装模型为RB系列,例如从“RB-.2/.4”到“RB-.5/.10”,其后缀的第一个数字表示封装模型中两个焊盘间的距离,第二个数字表示电容外形的尺寸,单位为“英寸”。

网友:
    1、介质不同

    钽电容使用金属钽做介质,普通电解电容使用电解液做介质;普通电解电容使用镀了铝膜的电容纸绕制,本身几乎没有电感,但限制了容量。

钽电容内部没有电解液,比较适合在高温下工作,具有独特的自愈性能,保证了长寿命与可靠性的优势。

电解电容是电容的一种,金属箔为正极(铝或钽),与正极紧贴金属的氧化膜(氧化铝或五氧化二钽)是电介质,阴极由导电材料、电解质(电解质可以是液体或固体)和其他材料共同组成,因电解质是阴极的主要部分,电解电容因此而得名。

    2、性能不同

    固体钽电容器电性能优良,工作温度范围宽,形式多样,体积效率优异。

    钽电容的独特特征:

钽电容器的工作介质为在钽金属表面生成的一层极薄的五氧化二钽膜。该层氧化膜介质与组成电容器的一端极结合成一个整体,不能单独存在。

单位体积内具有非常高的工作电场强度,具有较大的电容量,即比容量非常高,特别适合小型化。

    3、用途不同

电容器外形多种多样,并制成适于表面贴装的小型和片型元件。钽电容器可以在军事通讯,航天等领域应用,钽电容在向工业控制,影视设备、通讯仪表等产品中大量使用。

4、缺点

    钽电容与电解电容相比,有以上这么多的优点,但钽电容也存在缺点,比如容量较小、价格比铝电容贵,耐电压及电流能力较弱。

    钽电容被应用于大容量滤波的地方,像CPU插槽附近就看到钽电容的身影,多同陶瓷电容,电解电容配合使用或是应用于电压、电流不大的地方。

以上就是钽电容与电解电容的几点区别,从电容的介质、电容的性能、电容的用途多个方面来看,钽电容有自身的优势,也有其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