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器件封装下面的紫色块状的是哪一层画的,有什么用?

楼主(2021-12-15):
(图片)

网友:
    3D图层。按3你就知道它的作用了。

网友:
    这个是3D图形,如果有3D封装的话就会有,具体看制作封装的放在哪个层,一般放在机械1层,个别的放在机械3层,机械13层等
    即使放在机械一层,他也不会实际产生边框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