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中有谐波电流吗?

楼主(2021-12-15):
电源是220V 50HZ,讨论一下,电容中会有谐波电流吗?什么情况下有?什么情况下无?

网友:
    电容是无源passive器件,没主观能动性,不可能产生谐波。
    至于别的器件产生的谐波,用电容公式分析就行了。

网友:
    有。在此整流二极管两端时"有“。二极管短路以及V1没谐波时"没有”。

网友:
    没有。因为电源内阻为0,二极管产生的各种谐波电流都被电源旁路了.

网友:
    看看大佬们,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