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控制舵机

楼主(2021-12-15):
    一、所需材料
    9 G 180°微型舵机。
    树莓派4.
    5 V 电源。(可选)
    二、PWM如何工作
    树莓派不能直接输出模拟电信号,但我们可以使用PWM(脉宽调制)方法来模拟这一点。我们制作一个固定频率的数字信号,在那里我们将改变脉冲宽度,将“转换”改为“平均”输出电压的电平,我们可以使用这个“平均”电压水平来控制LED亮度。
    频率本身不是重点,而是“占空比”,即脉冲“高”的时间除以波周期之间的关系。例如,假设我们在树莓派的 GPIO上产生一个50Hz的脉冲频率。周期(p)将是频率的倒数或20ms(1 / f)。如果我们的LED达到“半”亮度,我们的占空比必须为50%,这意味着“脉冲”将是10ms的“高”。而在这里,我们将用“占空比”来定义舵机的位置。

    三、接线
    一般舵机有三根控制线,分别为黄、红、灰(黑),这三根线分别接树莓派GPIO数据输出引脚、5V电源正极、GND。
    对于舵机的供电,可以选择树莓派的5V输出,但为了树莓派的安全起见,建议用外部5V电源。充电宝就可以。

    四、舵机校准
    舵机参数
    首先,你要清楚你的舵机参数。我使用的舵机基本参数如下:

    范围        0°~180°
    电源        5VDC
    工作频率        50Hz(周期:20 ms)
    脉冲宽度        1ms~2ms
    理论上,1ms对应舵机0°,1.5ms对应舵机90°,2ms对应舵机180°。
    在利用Python编写舵机位置时,利用的是上述位置所对应的的“占空比”。

    位置角度        脉冲宽度        占空比
    0°        1ms        5.0%
    90°        1.5ms        7.5%
    180°        2ms        10%
    其中,占空比 = 脉冲宽度/周期。 5.0% = 1ms/20ms
    可以看出,占空比理论上应该在5%到10%之间变化。但是,舵机在实际上会有一些误差,需要我们校正,得到它的准确值。

    舵机校正
    在树莓派中运行以下代码:
    #!/usr/bin/env python3
    import RPi.GPIO as GPIO
    import time
    GPIO.setmode(GPIO.BOARD) # GPIO引脚编号的两种方式之一,另一种是BCM。所用编号方式不同,pin也不同。
    GPIO.setwarnings(False) # 禁用警告。
    GPIO.setup(pin,GPIO.OUT) # pin为你所接的数据输出GPIO引脚。
    p = GPIO.PWM(pin,50) # 在pin脚上产生频率为50HZ的PWM信号。
    p.start(0) # 在引脚上设置一个初始PWM信号。
    p.ChangeDutyCycle(3) # 通过输入不同的“占空比值”来观察舵机的位置变化,这里的“占空比”是3%。
    time.sleep(1)
    p.stop() # 停止PWM。
    GPIO.cleanup() # 清理GPIO。

    最终得到的角度和“占空比”的关系为:

    角度        占空比
    0°        2%
    90°        7%
    180°        12%
    进而,我们可以通过一组简单的二元一次方程,得到占空比和角度的关系表达式:
    DutyCycle = angle/18 + 2

    五、舵机控制代码
    #!/usr/bin/env python3
    import RPi.GPIO as GPIO
    import time
    def setServoAngle(angle):
       GPIO.setmode(GPIO.BOARD)
       GPIO.setwarnings(False)
       GPIO.setup(32, GPIO.OUT)
       tilt = GPIO.PWM(32, 50)
       tilt.start(0)
       DutyCycle = angle/18 + 2
       tilt.ChangeDutyCycle(DutyCycle)
       time.sleep(1)
       tilt.stop()
    c = input("If you want to continue, type 'c' please. Type 'e' to end.")
    while c == 'c':
       angle = input('Please type an angle:')  # input输入的是字符串,需要用int()函数转化成数字。
       angle = int(angle)
       setServoAngle(angle)
       c = input("'c' or 'e'?")
    GPIO.cleanup()
    exit()

网友:
    舵机的初始角度是不是都是不确定的

网友:
    Arduino也能做

网友:
    舵机上会有误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