瞬态抑制二极管选型有什么原则?

楼主(2021-12-15):
瞬态抑制二极管选型有什么原则?; l2 P; Z% S4 }4 n/ A

网友:
TVS管的反向击穿电压要高于电路的正常工作电压,并留有一定的裕量

网友:
根据不同的应用接口选择使用双向还是单向的TVS。

网友:
TVS的最大箝位电压VC应小于被保护电路的损坏电压

网友:
    根据要过的浪涌等级来选择不同功率的TVS

网友:
    高频信号电路中,应选低结电容的TVS管

网友:
    反向击穿电压要高于电路的正常工作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