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MOS管并联使用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1-12-15):
两个MOS管并联使用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电力mosfet的多元结构使的每个mosfet元件的沟道长度大为缩短,而且是所有mosfet元件的沟道并联,这势必使沟道电阻大幅度减小,从而使得在同样的额定结温下,其通态电流大大提高。此外,沟道长度缩短,是载流子的渡越时间减小。沟道的并联,允许了更多的载流子同时度越,使其开关时间缩短,提高工作效率,改善了其性能。

两个MOS管并联使用的作用是为增大输出电流,一般用在功放的末级电流不够时才用此电路。

网友:
两个MOS管并联使用的作用是为增大输出电流,一般用在功放的末级电流不够时才用此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