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哪些和AD转换器连接?

楼主(2021-12-15):
FPGA的哪些引脚和AD连接?

我用这款ad7705和FPGA连接,上面标注的引脚在FPGA开发板上没找到啊

网友:
AD出来都是数字电路,当然可以和FPGA直接连接。FPGA的IO支持多种电平标准,和所有AD的输出电平标准兼容,包括SERDES接口。

网友:
一般的fpga没有模拟输入接口,恐怕做不了ad转化,需要外接ad芯片

网友:
AD出来都是数字电路,

网友:
    看FPGA管脚说明,对于普通的ADC来说,一般都是与FPGA的差分IO口相连,注意两个芯片的电平标准;对于射频ADC来说,serdes走线一般连FPGA的GTP bank,控制线连普通IO口(看电平标准来选择HP/HR/HD ba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