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如何看电流方向

楼主(2021-12-15):
加入一个Iprobe后,他显示电流值,但是我不知道方向啊?何解?

网友:
电流要用电流探头来看的,在菜单栏的图标里有82探头像一根针8电压探头上标着V,电流探头上标着I加电流探头后双击该探头,即可以在图形显示窗口中观测到输出电流了。

网友:
加个示波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