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Capture CIS元器件放置问题

楼主(2021-12-15):
在使用orcad Capture CIS画原理图时,经常会遇到一个已经放置好的元器件发现需要更换这个元器件,尤其是像我这样的小白,什么也不会,总是出问题。那么问题来了,在你把一个需要替换的元器件删掉,要放置替换的元器件时,发现同样大小,但是它不能放置在原位置。为什么呢?

网友:
解决方法:“Options”-->“Preferences...”-->点击“Miscellaneous”,看看这个界面下的“Wire Drag”选项下的“Allow comonent move with connectivity changes”选项是否勾选。如果没有勾选,请勾选上,就可以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