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宽带接收系统仿真求助

楼主(2021-12-15):
    接收频率: 200MHz~3200MHz 镜频:10600MHz~13600MHz 噪声系数:≤3dB; 接收动态范围:-100dBm~-40dBm 接收链路增益:60dB 增益控制:衰减 60dB,衰减步进 1dB 中频频率:70MHz,中频输出电平:-40~0dBm 一本振信号:5400~8400MHz,步进 4MHz,电平 13dBm 二本振信号:频率:5270MHz,电平 13dBm 镜频抑制:≥60dBc :1 谐波抑制:≥40dBc 杂波抑制:≥60dBc 电源:± 5V 第一中频是5200MHz,怎么仿真设置它的系统增益可以出现图。

网友:
    加个参数扫描的仿真器,然后参数设置为你的输入频率就可以了

网友:
    器件的参数最好是相应的S2P文件,混频器可以IMT文件,这样仿真的结果比较有参考价值

网友:
    你是说电路中要增加用于测试的变频电路(变频增益为0dB)?

网友:
    这个就是要加个参数扫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