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芯片和一般芯片有什么关系?

楼主(2021-12-15):
    一般芯片(如单片机,ADC,...)可以将VHDL程序下载到FPGA芯片里面,然后这个FPGA芯片就相当于那些一般芯片了吗?

网友:
    单片机,可以把程序下进去,加一些外围电路和器件,如显示器,按键输入,实现某些固定的控制功能,在现代家电、玩具里有很广泛的应用。
FPGA是可以取代一些很复杂的由很多集成芯片组成的逻辑电路,有些功能是用普通芯片实现不了的,而FPGA就可以很方便简单实现,有些功能用普通芯片即使可以实现也很不方便、占用空间大,而用FPGA只要一块方便就可以了!
    总的来说,FPGA和普通芯片联系更大一点,如74系列的,是可以取代的。

网友:
    可以这么说,FPGA就是一张逻辑的白纸,任你写(只要资源够)。他现在还没有ADC,DAC这种功能。他做纯逻辑的。现在的FPGA可以内嵌DSP,51,ARM···实现片上集成操作系统,外围电路的实现。总之前景非常巨大

网友:
    PGA的中文意思是  可编程逻辑器件。而单片机叫做单片微控制器,不一样的,
就内部结构说,FPGA内部是逻辑单元,vhdl程序下进去后里面生成的是门电路,是硬件电路,而单片机内部结构在这里就不用多说了,单片机的程序存在ROM中,数据存在ram中,

网友:
    FPGA是系统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