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车场管理系统的优势是什么?

楼主(2021-12-15):
    停车场管理系统的优势是什么?

网友:
    采用感应卡停车场管理系统,在停车场的出入口设置一套出入口管理设备,使停车场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场所,进出车只需将IC/ID卡在2113读卡箱前轻晃一下,系统即能瞬时完成检验、记录、核算、收费等工作,挡车道闸自动启闭,方便快捷地进行着停车场的管理。
   进场车主和停车场的管理人员均持有一张具有自己私人密码的5261非接触IC/ID卡,作为个人的身份识别,只有通过系统检验认可的IC/ID卡才能进行操作(管理卡)或进出(停车卡),充分保证了系统的安全性、保密性,有效地防止车辆失4102窃,免除车主后顾之忧。
       管理卡分级发行、确定权限,以杜绝管理人员作弊。任何一张管理卡持有者上机操作前均要凭卡进行操作登记。对出口值班员来讲,操作登记完毕后则可进入收费管理,期间1653该出口所有收费均自动记入该值班员名下并存入电脑数据库。由于值班员持操作卡受权限限制,不能进入系统中更高的软件菜单项,所以对电脑所记回录的数据无法干涉;上级管理者可以凭卡随时查询,核对或打印一个值班段或任何一段时间乃至整个停车答场的工作记录。这样就从根本上杜绝了停车费用流失和财务统计的失误,同时系统自动运行,杜绝了人情车、霸王车造成的经济损失。

网友:
    针对目前的人工现金收费方式不仅劳动强度大、效率低,而且很容易在财务上造成很大的漏洞和现金流失等缺点,智能停车场管理系统通过对技术进行改进,采用IC卡收费管理系统,所有收费都经电脑确认、统计与记录,避免了失误和作弊等现象,能有效地保障车场投资者的利益。其次是智能停车场管理系统防伪性能高,IC卡具有极高的保密性,它的加密功能一般电脑花上十年的时间也解不了,也无法进行仿造,从根本上保证了停车场管理系统的可信度与可行性。
还有:“车辆识别”、“远距离读卡”等。
车辆识别:可以对每辆车出入时的图象和车牌号码进行对比,能防止偷车。
远距离读卡:车辆离挡车器5-15米就可以读卡,不仅仅能节约时间,提高出入效率;而且避免了在某些上下坡地段因停车刷卡,导致车辆熄火等麻烦。详细请搜索:上海英泰交通设施有限公司。

网友:
    1、电脑自动计费、语音报价、操作流程快、提高车辆出场时间; 2.临时卡脱机收费、电脑关闭后,仍可照常收费;3.语音报价:方便车主了解停车信息,和停车费用; 4.系统模组式管理、可独立运行和网络化运行、故障率低、稳定可靠; 5.多进多出轻松扩展、各单元之间可用tcp/ip或can总线相互联网、布线简单、施工周期短。

网友:
    让其更加固定和稳定

网友:
    看一下各位大神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