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交互式布线问题:怎么取消图片上面的对话框

楼主(2021-12-15):
请问各位大神,怎么取消我图片上面的对话框,谢谢

网友:
    按 shift +C试试

网友:
    你这个像是测量距离的,按CTRL+M,或者在PCB的页面里有个报告---然后点测量距离就行

网友:
    这个是走线显示走线长度信息吧

网友:
    这个是测量距离的Ctrl+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