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贴片机故障,极限SW是什意思?

楼主(2021-12-15):
SMT贴片机故障,极限SW是什意思?

网友:
极限SW是极限开关的意思,可能是你的机器的头部或悬臂触发到了行程限位开关,又或者是机器的红外感应开关被触发了.找到问题点重新复位即可.

网友:
就是可运动部件的运行极限开关。运动到极限位置时触发开关,同时设备就会自动停机并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