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贴片电容不良的几种原因

楼主(2021-12-15):
造成贴片电容不良的几种原因
一、开裂(指电容器上出现裂痕导致产品无法正常工作),这种现象一般是低阻造成。原因有:

1. PCB受外力后断路居多。
2. 非电容本体受了外力撞击,就有可能会短路或呈低阻。
3. 外施应力电压过高也会导至MLCC电容失效,一般是短路或低阻,但此类现象在预留足够余量的情况下应该不多。
这种情况一般要先检查产品工作时是否需要震动或者摇晃,再检查产品容量是否达到要求。
二、短路烧毁(指电容在PCB板工作时出现毁坏现象导致产品无法继续工作),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般有:

1. 电容封装型号不够大;
2. 预留余量不足够;
3. 耐压过小或者产品电流过大。
如果这种情况发生的话,我们需要换掉贴片电容型号,可检查出具体原因。再选择更换贴片电容容量耐压或者型号,如找不到合适的型号更换,可把电容并联或者串联来解决问题。

网友:
你好,产品电流过大会导致贴片电容炸裂吗?

网友:
耐压过小或者产品电流过大了

网友:
    Excellent professional preciouse datas !!!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

网友:
    电容的问题最多

网友A:
    主要是没有考虑耐压

网友:
    Perfect better !!!  Excellent professional precious datas !!!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没有考虑耐压

这个问题最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