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Hyperlynx电热协同仿真疑问

楼主(2021-12-15):
    请教下Hyperlynx电热协同仿真时候是不是运行过DC Drop之后的铜皮损耗数据软件自动保存了,然后跑电热协同仿真的时候就可以直接用了????

网友A:
    没看到哪里能保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哪里能保存啊

    那怎么再跑电热协同仿真的时候把损耗整合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