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T-23-3封装锂电池保护芯片小电流放电 欠压保护失效问题

楼主(2021-12-15):
SOT-23-3封装锂电池保护芯片小电流放电 欠压保护失效问题) e: i7 u* b, f9 f

网友:
电池保护芯片是哪个型号

网友:
    如果一直是小电流的应用情况,建议把保护电压抬高一些就好了

楼主:
    没人知道的吗  这个电池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