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电路抗干扰问题

楼主(2021-12-15):
UART做红外通信, 不加38K载波的红外通讯电路, 发射管和接收管并排摆在一起的时候,遇到障碍物时,会自发自收影响通讯,求教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C:\Users\Admin\Desktop

网友:
    1.改通信协议加校验和滤波等     2。加个红色套套物理过滤干扰

网友:
    试着把红外收发频率做成不一样,有自发自收的数据就过滤掉。

网友:
    选择不同的红外频率分别用于收和发。

网友:
    分开使用看一下,能否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