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原理图中元器件下面有红色波浪线?

楼主(2021-12-16):
    为什么原理图中元器件下面有红色波浪线?

网友:
    这是元器件的标号重复了,你要改下

网友:
    该元器件元器件的名字(disignator)与别的元器件的名字重复了。

网友:
    元器件名称重复了,对原理图中的元器件进行手动编号或自动编号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元器件位号重复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