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接口,要用什么线供电

楼主(2021-12-16):
这是什么接口,要用什么线供电

网友:
普通的线就行了,至于粗细大小就取决于需要的功率了

网友:
找两根线卡在里面就可以的

网友:
一看就是高压线,一般人别玩,容易出事

网友:
你这是无线话筒吗?。

网友:
    零线火线

网友:
    看上去象无线话筒,一般用DC12V供电。功率不大,普通线就可以。

网友:
    这是高压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