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是如何复位的

楼主(2021-12-16):
FPGA有固定的复位PIN麽
没有的话复位信号如何配置?
我又外部产生的复位信号,可是接到哪里,是不是需要内部逻辑的配置?

网友:
FPGA中复位可以分为两种异步复位和同步复位。
1.关于异步复位
下面给出一段异步复位的代码: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b<=0;
else b<=a;
这就是异步复位。
2.关于同步复位
下面给出一段同步复位的代码:
always @ (posedge clk )
if(!rst_n) b<=0;
else b<=a;
这就是同步复位。

网友:
    FPGA不像单片机,接口非常灵活,任意选择端口(如P100)接开关到高电平,内部检测高电平有效复位。
    内部就需要写代码,另外管脚配置一下,否则不能识别。

网友:
    FPGA复位方式可分为异步与同步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