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从单片机芯片中读出程序?

楼主(2021-12-16):
很想看一下某些产品的程序,如何从这些产品的单片机芯片中读出程序?

网友:
要是只有hex文件就不行吧

网友:
比如说at的芯片,如果没有加密可以直接读取出hex文件。。stc单片机就不同了,这种芯片只能写不能读

网友:
j-link吧TB有卖,查看芯片手册,找到对应的调试接口,只要没有RDP,配合相应j-flash软件就可以读取

网友:
读出hex又有什么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