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线路板为什么有正负层之分?

楼主(2021-12-16):
不止FPC,刚性PCB也有正负层之分的。一般线路层是正层,电源层为负层。负层是为了在做好资料后能以更小的空间来储存和编辑。
正层的话就是资料上面的线路和实际线路相同;负层就是资料上的线路与实际相反。对于对底层,一般是大铜皮,这时用负层表示的话很占用的存储空间很小,发送时方便。

网友:
负层占用的存储空间很小

网友:
资料上面的线路和实际线路是否相同决定正负层

网友:
负层一般是大铜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