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定时计数器在计数模式和计时模式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12-16):
请问学长,单片机定时计数器在计数模式和计时模式有什么区别?计数模式是不是外部来一个脉冲计数器就计一个数啊?谢谢学长

网友:
定时模式是内部脉冲,脉冲频率=晶震÷12,计数就是计外部脉冲的,一个脉冲计一个

网友:
计数模式就是外部来一个脉冲计数器就计一个数,计时模式就是定时

网友:
    通过计数来实现定时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