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软件铺铜后有些地方不铺

楼主(2021-12-16):
如图,测试下DXP软件,铺完铜后有些地方为什么不铺,哪位大侠知道问题出现在哪,怎么解决,告诉下,谢谢。

网友:
不铺是因为有走线。或者一些电路的特殊要求

网友:
    这个也有碰到过, 有些是软件bug 有些是因为不小心画了线径为0长度为0的线(电路层和keepout层),软件问题无解,后一种可以用过滤器查找线宽为0的所有线,然后删除,再铺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