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测距会检测到烟雾吗?

楼主(2021-12-16):
我想问一下如果把超声波测距的距离设置为100,在100处放置参照物,如果有烟雾,会使超声波测不到参照物吗

网友:
  这可能与你超声波模块的功率,频率等参数是有关的。

网友:
烟雾也是一种固体,对超声波还是有影响的

网友:
浓度大了会检测到

网友:
    要看看模块的指标

网友:
    浓度大就会检测到,这个需要做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