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芯片28032如何在线升级

楼主(2021-12-16):
有谁搞过ti芯片的在线升级IAP烧录文件,做个启动程序跳转和烧录应用程序的,现在准备搞,一起交流请教下~之前搞过ST的芯片,那个网上资料比较全,很容易就搞定,但是TI的芯片关于这方面资料比较少

网友:
IAP烧录的方式还是比较不错的

网友:
升级烧录方式的选择合适的就行

网友:
    这个还主要取决于 MCU芯片的能力的

网友:
    才用C2pro这种方式第一速率不快,第二在升级时还需要短接Boot.我想做一个之前在ST芯片上做的方案,自己重新写一个程序,主要用于在线升级以及程序跳转,但是关于TI芯片的这种方案网上资料基本上没有,ST的资料网上到处都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