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源的电源温漂和纹波问题

楼主(2021-12-16):
    这是一款12V供电1A/2A的恒流源,通过分析发现电路工作在开关状态,这种状态的电路纹波较大。对于测量类的光源不够理想,优点是功率可以做的很大,温漂也容易控制。串接电感和并联电容有一些改善但是效果不是很显著。我的问题是:

    1、为什么电感和电容改善不大?

    2、如何改善减少纹波。

    最早的方案是使用电流镜,但是受到三极管的功率影响和电路的功率做不大。大于1A非常的吃力。而且该电路的温漂较大。

    对于电流镜是不是可以使用达林顿三极管,是不是效果要比较好一些。

网友:
    该电路不是工作在开关状态

网友:
    运放工作在比较器状态,我理解成“开关状态”,理由如下:

    当R1的反馈端电压低于200mV时,Q1截至

当R1的反馈端电压高于200mV时,Q1打开

因此我感觉是工作在开关状态。对不对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将R1的电阻增加到1欧,比较电压增加到1V是不是电路的纹波相对来说就会小很多了呢?

网友:
    看看其他人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