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二极管降压后电流如何计算?

楼主(2021-12-16):
    如图10欧电阻理论能提供多大电流?

网友:
    稳压管中最小电流为某数值(手册中可以查到),即可计算出负载上能够获得的最大电流。在本例中,即使稳压管中电流为零,负载上能够获得的电流最大为24V/1010欧,约23.7mA。

网友:
    稳压二极管的电流和负载的电流有关,如果稳压二极管的电压为10V,此时稳压二极管电流为0,负载的电流为24mA.

网友:
    稳压二极管看成是一个电压源分析,前提是稳压管要有电流流过

网友:
    把整个稳压二极管可以看成一个电压源然后在进行分析

网友:
    就一点,稳压二极管通过并联分流达到稳压目的,并且要保证二极管上的电流不能小于5mA(具体看手册)。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学校学习模电的时候没有学过?翻下书了解下基本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