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C15单片机烧录不了,如何处理!

楼主(2021-12-16):
请教,我有一块板子,用的是STC15W408AS的芯片,片上电容并了两个电容。用CH340G烧录器烧录,接通芯片电源瞬间USB就断开,后又重新联接,请问是否有什么方法能处理!求指教。

网友:
电源负载太重,一通电电压就被拉低了,检查电路。

网友:
负载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