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hyperlynx 电源模型设置

楼主(2021-12-16):
hyperlynx定义电源网络使用方法整理;一、从pcb中生成.hyp文件;在菜单栏点击tools,在下拉菜单中点击boar;unrouted选项:设置不走线的平面,因为电源;planeareasandcopperpours;二、在boardsim中编辑叠层和线宽;当boardsim调入一块板子的时候,它会自动检。
一、 从pcb中生成.hyp文件。
在菜单栏点击tools,在下拉菜单中点击boardsim,更加需要对界面调整如下图,

unrouted选项:设置不走线的平面,因为电源层走线不设置?不明白?
plane areas and copper pours:两个选项导出的文件没有发现不一样?
二、 在boardsim中编辑叠层和线宽
当boardsim调入一块板子的时候,它会自动检查。hyp文件中关于叠层的数据, 如果存在叠层记录,boardsim 就会据此建立一个叠层设置方案。 如果有错误或不完整,boardsim 会运行stackup wizard来修正叠层设置。简单介绍boardsim会怎样来修正叠层:
1. 如果根本就没有任何叠层信息,stackup wizard会做如下处理:
根据所有的走线用到的层来建立信号层并命名。
在信号层间插入电介质层
将信号层的厚度设为默认值
将介质层的厚度和电介质常数设为默认值
提醒你目前仍然没有平面层
2。 如果没有平面层,stackup wizard会报告错误,但是不会自动添加平面层,需要手动
添加平面层。如果至少存在一个平面层,但有丢失的平面层,wizard不会显示错误。
3。 如果缺少介质层,stackup wizard会报告这一情况,同时会自动在信号层间添加介质
层,介质层厚度和电介质参数采用默认值。
4。 如果有厚度为零的层,stacku wizard 会自动改变这层的厚度为默认值。
如下图在setup中或是点图标编辑叠层。根据板厂的叠层信息设置下图中的各个项目。

三、 编辑默认的标识映射规则
在菜单opt ions中选择reference designa tor mapping ,出现编辑标识映射
窗口,在m appings 区域中对默认的映射规则进行了列表,从中选中要改变的映射。

1. 在edit/ add s elected mapping 区域,选择不同的器件类型,然后点击add/apply 按
钮,mappings区域的列表中就进行了改变。
2. 如果你希望添加新的映射规则,在 r ef。prefix 区域中写入新的前缀名称,并选择器
件类型,然后通过点击add/apply 按钮来添加新的映射规则。
3. 删除映射规则,只需在 mappings区域选中想删除的映射,点击delete按钮即可。
4. 点击defaults按钮,可以让定义恢复原来的默认设置。 定义好的标识映射规则做为全
局设置保存,调入的任何电路板都会应用这一规则。 boardsim 会在调入。hyp 文件的时候检查里面的器件,所以,如果你是调入了电路板之后对标识映射规则做了改变,就必须重新调入电路板,使前面做的改变生效。更好的方法是在调入电路板之前就编辑标识映射规则。
5. 将一个标识前缀映射给多种类型器件
boardsim 给每种器件映射一个标识前缀。如果你的电路板上必须将一个前缀映射给多个类型的器件,你需要在调入。hyp 文件之前进行编辑。 假设你的板子用“u”映射 ic,然而有两个实际上应该是电阻 r 类型的排阻也被表示为 u1 和 u20,你可以按照下面的步骤进行操作:
1. 先在菜单options 中选择reference designator mapping, 编辑前缀“u”的映射
2. 用 hyperlynx 文件编辑器打开板子的。hyp 文件,在文件顶部搜寻关键字“devices”,
接着在 devices 这一项中搜寻 u1。
3. 可以找到(? ref=u1… 这样一行,将其改为(r ref=u1… 。
4. 继续搜寻 u20 并做同样的修改。
5. 保存文件并退出。 这样,u1 和 u20 便被映射为 r,而其余以 u 为前缀的器件保
持不变。
四、 设置电源网络
1. 为什么要设置电源网络
为了适当的进行仿真,boardsim 必须区分出两种网络:信号,电源。信号网络要进行仿真,电源网络则作为直流电源处理。在第一次调入电路板后,仿真之前定要观察和修改电源网络,这是因为有时 boardsim 不能完全成功地判断出电网络,这时就需要人工设置和修改。
2. boardsim 如何确认电源网络
boardsim 会在你调入电路板的时候试图定义电源网络并对它们赋值,定义时
3. 会通过三种方法来确定是否电源网络:
a. 通过名称确定
有些名称的网络会自动被认定为电源网络并赋以电压值。如pwr,vcc,vdd,power 会定义为供电电压 5v 的电源网络;而 gnd,ground,grnd和 vss 会定义为 0v 的电源网络。 有的网络名称中有数字或?v?等关键字,也被自动认为是电源网络并赋值。如 +12v,v+12,-12,12v,12 均被定义为电源网络。
b. 计算连接到网络上电容的数量
boardsim 认为大多数的电源网络都会连接到很多的电容上。所以,boardsim 默认连接了三个以上电容的网络为电源网络。你也可以在菜单options 的preference下选择boardsim标签,在net handling 区域来改变这一默认的电容数量,但 boardsim 推荐用户不要修改此项设定。
c. 计算金属?段?的数量
boardsim 认为连接了超过 20000 数量的金属?段?的网络为电源网络。你可以在菜单options 的preference 下选择 advanced 标签,在segment threshold for auto power-supply id 区域改变折椅默认设置,通常不推荐修改此项设定。
4. 设置电源网络
在菜单edit中选择 power supplies ,出现 如下图对话框。在select supply nets中选择电源网络,在edit supply voltage中设置电源的电压值。

五、 观察电路板并选择要仿真的网络
1. 查看调入的 pcb 板
当调入一个pcb 板之后,可以看到的有: 板子的外框(board outline);元件的外框(component outlines);元件的标号(component reference designator);元件管脚(component pins)。 如果.hyp文件没有错误,pcb板的外框会显示出来,如果不是这样,boardsim会自动画出一个足以将全部元件盛下的矩形外框,做为板的外形。元件的外形和标号都由丝印层而来,它的大小,位置是由丝印层确定的。 元器件的标号是否显示可以控制。在菜单 view 中选择options,出现 view options 窗口。在 show reference designator for区域中,在相应的器件类型前选择检查框off ,即可在 boardsim中不显示相应类型元器件的标号。 boardsim允许对pcb 进行翻转观察。在菜单view中选择 flip board ,若选 right为左右翻转,选down为上下翻转。

2. 关联网络
当boardsim 仿真一个网络时,它不仅仅只考虑这个网络本身,还要考虑那些通过无源器件或差分管脚对与之相连的网络。例如,要求仿真 net1,但 boardsim发现它通过两个串联电阻连到了net2,boardsim 就会将这两条网络一起仿真。如果net1上有一个驱动ic,那么或许所有的接受端 ic都在net2上。另一方面,如果net2是一个电源网络,那么boardsim就不会将net2和net1一起仿真了。
boardsim 默认的网络显示方法是包含关联网络的, 同样仿真也是如此。 如果net1 通过一个电阻与 net2 相连,那么不管你选择了net1 还是 net2,它们都将一起显示,仿真。 如果你不想观察关联网络,那么可以在图6 中的show nets 区域将 associated nets关闭。如果关联网络已经显示了,进行此操作后也将消失。
3. 选择要仿真的网络
除了电源网络外的网络都能够被选择,并对其进行仿真。可以有以下两种方法选择一个网络:
a. 通过信号名选择网络。在菜单 select中选择 net by name
或直接点击
,出现s elect n et by name窗口。在此窗口中可以由网络的信号
名来选择要观察仿真的网络。在网络的长度信息中不包括关联网络的长度。电源网络前有图形做为标记。在 sort nets by区域中可以选择采用何种规则来对列表中的网络进行排序。
网络电源(reachctrlpower)又叫智能pdu、ip电源、智能电源、机架式电源分配单元,是上海茂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出产的一款新一代智能电力分配管理设备。对于国内市场来说,远程电源管理器是个新概念和新产品。网络电源(reachctrlpower)通过引入以太网络、语音服务等新颖的通讯手段,增加了传统pdu、pcu设备所不能提供的智能管理控制模块和控制芯片构成了可远程控制和计划 管理的电源分配单元。透过远端网路控制技术,网络电源控制器可以实现对设备电源的带外远程控制,并且不受特定设备或特殊程序局限,不需打开设备外壳,仅需通过连接局域网或互联网,就能在任何联网电脑上控制其权限内的用电设备电源开关,并对其下联端口的各设备的供电进行查询、连通、断开或重启。

网友:
    有些名称的网络会自动被认定为电源网络并赋以电压值。

网友:
    学习了,很好的资料

网友A(2022-03-31):
    “从pcb中生成.hyp文件”一定要生成这个文件吗?现在高版本不是直接在TOOLS里可以直接进仿真界面吗?请教下这两个有啥区别吗?

网友(2022-08-25):
引用 网友A:
“从pcb中生成.hyp文件”一定要生成这个文件吗?现在高版本不是直接在TOOLS里可以直接进仿真界面吗?请教下 ...

    是需要转化成hyperlynx识别的文件的,。hyp文件是PADS和AD可以直接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