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晶体二级管最大反向电流?

楼主(2021-12-16):
    什么是晶体二级管最大反向电流?

网友:
    二极管两端加上反向电压,不是完全不通的,仍然会有微小的(漏)电流流过的,在二极管未处于击穿的状态前,可能的最大漏电流,就可以称为楼主说的“晶体二级管最大反向电流”。

网友:
    二级管在反偏时加反向电压,这时二级管存在一个最大漏电流 好象就是了 就是反向饱和电流在没击穿时

网友:
    是漏电流吧

网友:
    可能的最大漏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