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仿真] 怎么用Hspice仿真mos管等效输出电阻

楼主(2021-12-16):
    怎么用Hspice仿真mos管等效输出电阻

网友:
    你可以打印mos管电流,以及漏极和源极的电压,这样就可以得到mos管的等效电阻了。

对应语句为
.probe i(x0.m)   管子电流
.probe v(*)所有电压

网友:
    一般追求速度的话,沟道取最小沟道即可,pmos比nmos宽度值为2:1即可。

网友:
    选最小沟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