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管理的核心管理流程有几种,分别是什么?

楼主(2021-12-16):
    企业管理的核心管理流程有几种,分别是什么?

网友:
    企业成长的过程中,要把企业做大和做强,探究其意义,是一个过程,其间每个阶段所面临的不同问题赋予了企业成长过程中不同的意义。必须不断提升企业的内在素质,形成企业管理的五大核心能力,才能在成长的道路上走的四平八稳。文化管理,流程管理,制度管理,组织管理,计划管理,就算是企业管理的五大核心能力

网友:
    企业管理是一个概念很大的课题,一般不外开人、财、物三种管理与控制;
    一是对人的管理,从招聘,考核、培训、应用、到最后的评价、退出退休的管理;
    二是对财的管理,一般企业是以“财”的最大化为目标的,也就是从要本的资金资本流出流进为开始,最后以成本与收益比率最大化为管理目标的管理;
    三是对物的管理,一般从生产工具的优化为 开始,包括生产生活的房子和机器设备的购进、维护、更新的管理。

网友:
    流程管理的原则
流程是因客户而存在的,流程管理的真正目的是为客户提供更好更快的服务。我们经常讲流程的起点是客户,终点也是客户。但在实际工作中,由于部门的藩篱我们明显忽略了客户,甚至不知道客户是谁。从为客户服务出发,在流程管理的原则如下:
        1.树立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
    2.明确流程的客户是谁、流程的目的是什么
    3.在突发和例外的情况下,从客户的角度明确判断事情的原则
    4.关注结果,基于流程的产出制定绩效指标
        5.使流程中的每个人具有共同目标,对客户和结果达成共识

网友:
    看看其他人是怎么说的,让我借鉴借鉴

网友:
    计划管理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