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通孔via,表层可以不要pad吗

楼主(2021-12-16):
    请教大家工艺上的问题,如果过孔在表层不要pad,生产上会有什么问题吗?
via内层不用的层是不是也可以不要pad
谢谢!

网友:
    内层可以不要PAD,但是表层就算没有引线出来也要加,要不然做外层蚀刻的时候没办法保护孔铜不被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