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ND经电阻后的系统地是否会对相邻层走线造成干扰

楼主(2021-12-16):
如图所示,板子为四层板,CK线在第二层,第三层为完整地平面;TOP层为GND,GND经电阻(非0欧)外接系统地,此处系统地平面是否会对CK造成干扰?

网友A:
看你TOP是近端参考还是远端参考了,如果远端参考通常情况不会有问题,但是如果外界系统地上的噪声很大,就算是远端参考一样会有干扰,还是绕开别跨切割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TOP是近端参考还是远端参考了,如果远端参考通常情况不会有问题,但是如果外界系统地上的噪声很大,就 ...

因为是四层板,2/3层之间是CORE,厚度较大,top层就成了近端参考地~按你所说,是会存在风险~难搞~

网友B:
    外接系统GND如果本身就有干扰信号,不纯净。CLK线与系统地重叠的面太大了,就会有被干扰风险。是否可以考虑将CLK改到第三层,第二层完整GND。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接系统GND如果本身就有干扰信号,不纯净。CLK线与系统地重叠的面太大了,就会有被干扰风险。是否可以考虑 ...

只能走第二层了,第四层有差分高速信号,优先保障差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