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容滤波器是什么?它都有哪些特点?

楼主(2021-12-17):
    开关电容滤波器是什么?它都有哪些特点?

网友:
    开关电容滤波器(Switched Capacitor Filter)是由MOS开关MOS电容和MOS运算放大器构成的一种大规模集成电路滤波器。

网友:
    开关电容滤波器的特性仅取决于电容的比值。

网友:
    开关电容器的特点大概有以下三点:

    1、当时钟频率一定时,开关电容滤波器的特性仅取决于电容的比值。
    由于采用了特种工艺,这种电容的比值精度可达0.01%,并且具有良好的温度稳定性;
    2、当电路结构确定之后,开关电容滤波器的特性仅与时钟频率有关,改变时钟频率即可改变其滤波器特性;
    3、开关电容滤波器可直接处理模拟信号,而不必像数字滤波器那样需要A/DD/A变换,简化了电路设计,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

网友:
    开关电容滤波器(SCF)电路其核心部分由模拟开关、电容器和运算放大器组成,其传输函数系统特性取决于电容容量比的准确性,易于用MOs工艺实现。因此,70年代末,MOS工艺发展迅速,MOs器件在速度、集成度、相对精度控制和微功率等方面都有独特的优势,为开关电容滤波器电路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