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荡电路增加驱动能力的问题

楼主(2021-12-17):
    原理图如下,实际中做了修改,将R8路掉,R14去掉,R15短接,这样直接构成一个跟随器

    用一个示波器探头测量同相输入端波形如下,

    然后用一个探头测量输出端波形,发现输出波形比输入波形幅值大,

    用两个探头分别测量输入和输出,结果又相等了,怀疑示波器探头的寄生电容(9pF)的影响,于是再同相输入端加一个30PF的电容到地,然后再用单个探头测量输入输出,结果相差300mV

    问题1、如何要保证示波器探头测量到的波形和实际电路输出波形相等,

    (虽然输出挂电容负载可以使得测量波形相接近,但是该电容继续扩大又担心前级震荡电路不起震)

网友:
    C8仅10pF,探头输入电容有十几pF。运放同相输入端接入探头,相当于探头输入电容与C8并联(注意R8已经短路掉)。C8数值增加这么大,显然改变了该振荡器的反馈系数,从而改变了振荡幅度。

网友:
    示波器探头测量到的波形和实际电路输出波形确实是相等的,条件是示波器准确。你所说的,实际上是示波器探头拿开后,实际电路输出波形和探头未拿开相比较,发生了变化。

网友:
    可以尝试下在跟随器的输出接一个1-10欧姆的电阻,示波器在电阻后面测试输出。看看是不是因为示波器探头寄生电容引起的增益点。
    电阻引线可以短点。

网友:
    你这个电路,已经使用了运放构成的电压跟随器,使得输出端与振荡器隔离,接在运放输出端的负载如有变化,对振荡器的影响非常小。
    没有必要追求 “电路不受探头影响”。用示波器测量时,探头接在运放输出端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