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无法进入饱和状态,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1-12-17):
    我用的是CJ2310 mos管电源电压DC24V
    问题点:如下图,按照我的理解,线性电阻的电压不应该是24V吗,实测才11V,GS电压实测电压12V已经达到开启电压了,不知道为什么mos会有11V压降?

网友:
    常规的线性负载都是加在电源与D之间的,NMOS的通用型式。

网友:
    不对   应该趋向于零伏

网友:
    导通前 Vgs=12-0=12V;导通后,由于源极后端负载分压,源极电压11V,栅极12V,导通后Vgs只有1V,未完全导通。正确接法将负载加在电源和漏极之间,Vgs=Vg-0

网友:
    Ug 大于Us, Nmos 才导通,

网友:
    去掉对gnd的那个100k电阻看看,是多少v

网友:
    有11V就不错了,VGS才1V。

网友:
    负载接错地方了

网友:
    你接的负载把12V都分压了,Vgs电压还有12 V吗?负载位置都错了。你测的是Vgs还是测的g到地的电压?

网友:
    N沟的MOS管,负载应该在D端。如果在S端,只有把上部的分压电阻减小来搞高输出电压。

网友:
    你把负载加到24V和D极之间就好了,NMOS适合做低端驱动的

网友:
    电路接错了

网友:
    负载电阻位置接错了

网友:
    NMOS用于低端驱动,不然不容易达到所需电压

网友:
    mos的s极接到地,D极与12V之间接负载,就行了

网友:
N-MOS能这么接吗?明显设计有问题,你可以把负载放到D极上面,做低边接入,而不是高边接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