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CQFN56芯片封装方式是什么?

楼主(2021-12-17):
请问FCQFN56芯片封装方式是什么?

网友:
器件名和作用都不知道,这也没法测试

网友:
这个是QFN56封装,不同的厂家命名规范不一样,有的前缀和后缀多了些内容

网友:
找器件的数据手册照着画,这个跟QFN封装还是不一样的

网友:
都说是FCQFN的 你还想知道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