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在WIN7下装PADS5.0成功并能破解使用的吗?

楼主(2021-12-17):
有朋友在WIN7下装pads5.0成功并能破解使用的吗?

网友:
你直接在论坛里面下一个,不过要先装VBVC_Redist_x86.exe,这个我试了,在XP,WIN7装了都可以用

网友:
刚装了,也有问题,鼠标不停的跳动,偶尔居然自动退出,都来不及保存,不知道是不是没有破解好,,期待后面出稳定点的版本

网友:
早就可以了啊.......

网友:
正常使用没有问题

网友:
这个一直都可以用,只是会出现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