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薄的一块板,正面是绿色膜,反面全是镀金层没有保护膜,这是什么板?

楼主(2021-12-17):
超级薄的一块板,正面是绿色膜,反面全是镀金层没有保护膜,这是什么板?

网友:
按你的描述这个FPC双面板的

网友:
绿色的是resist是一种油墨 是印刷上去的,你说的大都是黄色的,黄色的是树脂,是加工好形状之后 贴上去的。两者的作用差不太多,黄色的树脂 开口受模具加工的限制,开口不能太密,绿色的油墨可以开口可以更密集的。

网友:
背面全是镀金没有保护膜 没什么奇怪的,很多都这样,至于作用,可能是接地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