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单片机两次采集的电压结果进行对比?

楼主(2021-12-17):
我想请教一下,假如单片机第一次采集到的电压1.77v,十分钟后进行第二次采集,采集到的电压为1.76v,单片机能把第二次采集到的电压和第一次采集到的电压进行对比吗?(第二次采集到的电压大于上一次采集到的电压算1,第二次采集到的电压小于第一次采集到的电压算0)然后以次类推,每一次采集到的电压都是和前一次采集到的电压进行对比,对比结果。希望看到的大神能帮帮我,感激不尽!

网友:
    设定两个缓冲区,一个比较结果标志
前一次的放入buf[0],最新的放入buf[1]
    比较buf[0]和buf[1]关系按你的逻辑,标志是否1或0
然后将buf[0] = buf[1];  等待下一次比较。

网友:
    变量为 x
第一次采集 V1
    第一次采集 V2

if(v1>v2)
   x=1
else
   x=0

网友:
    假如不用掉电保存的话用变量存值即可进行比较和替换

网友:
    可以选择替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