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stm32,调试时,串口接收中断怎么进入呢?

楼主(2021-12-17):
对于stm32,调试时,串口接收中断怎么进入呢?

网友:
在于你使用是标准库还是HAL库,找到对应的中断.c处理文件

网友:
    中断使能,打断点,电脑串口助手发送数据

网友:
    使能了接收中断后进入调试,在中断函数打断点,用电脑上位机发送信息,单片机接收到信息后就会进入中断

网友:
    使用cubemx配置后,直接可用
    配置引脚
    配置时钟
    配置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