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A加工回流焊与波峰焊的区别

楼主(2021-12-17):
    波峰焊和回流焊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焊接技术。其主要差别如下图所示:

网友:
    波峰焊具有焊接质量好、效率高、灵活性强、缺陷率低、污染少和焊接元器件多样性的众多优良性.

网友:
    波峰焊因为采用可编程可移动式的小锡缸和各类灵活多样的焊接喷嘴,故此在焊接时能够通过程序设置来避开PCB的B面一些固定的螺钉和加强筋等位置,以防其接触到高温焊料而导致受损,也不必采用定制焊接托盘等方法。

网友:
    波峰焊的时间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