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库文件怎么转pads库文件

楼主(2021-12-17):
如题

谢谢各位

网友:
1、在AD中新建一个空的PCB文件(如PCB1.PcbDoc) ;
2、打开想从AD转到PADS中使用的PCB封装库,逐个选中某个封装后【右击】后【点放置】,如图1,这样就放置了一个封装到新建的.PcbDoc文件中;然后重复这个步骤选择其他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