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VDDA和VREF波动是否会对AD采样的基准产生影响?

楼主(2021-12-17):
STM32F407的VREF引脚单独接3.3V基准源,并且要求VDDA>=VREF  VREF使用了3.3V的基准准源,VDDA则接入到VCC(3.3V),当VDDA电压波动变成3.28V的时候,此时VDDA<VREF,这种波动是否对VREF有影响?是否会对AD采样的基准产生影响?

网友A:
理论上不会,通常来说,出于成本考虑或者精度要求,VDD Vref可以短接一起,如果对精度有特殊要求,需要考虑设置基准源。不过不建议基准源Vref设置到3.3V  可以适当低一些。

网友:
是会的,你的ref接的是独立的电源芯片,那大于VDDA时,最高的采样电压就会是VDDA,而ref的大于它,所以,采样大于VDDA的信号时,最大只能是VDDA的了

网友:
你测量一下Vref和VDD之间是否有二极管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不会,通常来说,出于成本考虑或者精度要求,VDD Vref可以短接一起,如果对精度有特殊要求,需要考虑 ...

我试了  确实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