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蓝牙mesh?蓝牙mesh有哪些功能?

楼主(2021-12-17):
什么是蓝牙mesh?蓝牙mesh有哪些功能?

网友:
    蓝牙mesh是首个能够满足物联网之巨大期望的无线标准。
    无线电是一种共享型媒介,而冲突就是其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这很简单:更短小的数据包就会意味着更少的冲突。但是能做到多么短小呢?答案就在mesh配置文件规格 3.4.4节:最多29个字节。
    当然,这样的设计也是从基础开始的:压缩的二进制有效载荷,而非文本表示。覆盖广泛的用例(包括互联照明、楼宇自动化和传感器),应用程序有效载荷的11个字节看起来也正合适。操作码为1-2个字节,参数最多为10个字节,参数包括传感器的测量值、或具有转换时间的多维照明(亮度、色调、饱和度)。

网友:
    蓝牙mesh比其他无线解决方案强出一个数量级。就数据传输而言,这是首个能够满足物联网时代巨大期望的无线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