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hspice仿真cadence生成的网表还需要下载工艺库吗?

楼主(2021-12-17):
    hspice仿真cadence生成的网表还需要下载工艺库吗?还是直接不用,在cadence里有工艺库就可以了,求指教

网友:
    如果没有工艺要求,可以直接仿真。

如果有工艺要求,比如180nm,或者45nm等类似要求,那必须下载工艺库。

网友:
    cadence产生的cdl文件只是电路库,而不是hspic仿真的模型库,所以还是要下载的。
如果你有工艺库,直接在仿真的sp文件中添加.lib ‘工艺库路径’即可。

网友:
    这个你就要看工艺要求了